想寻找一颗--音频信号转光钎信号的IC,请各位帮忙推荐

楼主(2009-09-13):
我想寻找一款把输入为音频信号转换为输出为光钎信号的IC,最好能做成硬件模式的,请各位高手帮忙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杨的模拟信号啊?光纤是用来传数据的,你要干啥呢?
怎么着也得先转成数字的信号,再接到光模块去

楼主:
我说的模拟信号是音频信号

网友B:
必须先调制或量化后再接光纤,前者是模拟的,现在已基本无使用,后者需自行搭建电路量化并编码后接光纤接口,这类现成光端机应该有,但不会很多,这类应用属非标应用,没有统一的参数标准,故肯定不大好找。自己搭电路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