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HUB下游USB口的电源切换开关的作用。

楼主(2009-09-13):
我最近在看USB HUB,看到有些原理图上都带有电源切换开关,就是每个下游USB口处都有一个VUBS电源开关,是有HUB芯片控制的。 如果不接这个电源开关芯片,直接在下游USB的VBUS上接电源可以么?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有开关可以单独控制每个USB设备的供电,方便使其二次枚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 如果在下游端口直接接电源,不用电源切换开关,hub的内部寄存器是不是要设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