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PRS与PC机通信的建立

楼主(2009-09-13):
最近学校实验室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通过GPRS与PC机建立通信发送信息,但是以前没做过,不知道从何入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socket tontxin gprs模块。

网友B:
没听明白你要搞什么

是要GPRS模块连接PC机,得到远程数据?
还是CLIENT端通过GPRS模块与PC端的SERVER程序通信?

网友C:
可能LZ是要把GPRS模块接在计算机上发短信吧,资料很多,要擅长放狗去搜

网友D:
楼主的描述确实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待其先解释清楚吧,无论是哪一方面,本坛都有相关老帖可供参考。

网友E:
1.PC端接个猫,与GPRS无线通讯
2.PC上internet,与GPRS网路通讯

网友F:
AT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