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parameter

楼主(2009-09-13):
各位好:
     关于MOS管模型库中的参数小弟有些不明,请指教
     1、关于Vth的计算,应该查看那个参数,该如何计算
     2、Cox该如何计算出来,使用哪几个参数,用什么公式
     3、问题针对台积电的0.35um库文件

网友A:
1、Vth在手工计算分析用定值即可,如果想精确一点可以加入体效应修正阈值随Vsb的变化
2、Cox和门极绝缘层材料有关,如果要计算可以使用材料本身的介电常数,详细公式想不起来了,实际设计的时候我用的工艺里直接给的Cox*u=Kp
3、请查阅工艺文件或手册

网友B:
Vth 也与所采用的工艺相关,实际的设计时可以采用经验值。正如bbyeah所说,如果想要精确可以考虑衬底效应。

网友B:
Cox的影响因素就比较多了,绝缘层厚度、其介电常数等。公式你可以看看半导体物理或者器件物理相关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