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机器人的吗?

楼主(2009-09-13):
最近接触加速度传感器,很多不太明白;
从 x,y,z 读出数据,如何判断加速度啊?
是不是类似物理上求合力的方法?
大侠过来说说

楼主:
下面是我我抓的传感器静止放置的数据;
0xaa x轴高四位  x轴低四位 y轴高四位  y轴低四位 z轴高四位  z轴低四位
我觉得不论水平还是有斜角放置,只要静止,算出来应该是个固定值,这样才对!

AA E0 02 30 04 50 03
AA E0 02 30 04 50 03
AA E0 01 30 03 50 04
AA E0 01 30 03 50 04
AA E0 02 30 03 50 05
AA E0 03 30 03 50 05
AA E0 02 30 03 50 05
AA E0 02 30 04 50 03
AA E0 03 30 04 50 04
AA E0 02 30 03 50 05
AA E0 02 30 05 50 04
AA E0 01 30 04 50 04
AA E0 02 30 04 50 04
AA E0 03 30 04 50 03

楼主:
有个斜度的数据;

AA F0 0B 40 09 30 0D
AA F0 0B 40 09 30 0E
AA F0 0B 40 09 30 0B
AA F0 0B 40 08 30 0C
AA F0 0A 40 08 30 0B
AA F0 0B 40 08 30 0B
AA F0 0D 40 08 30 0B
AA F0 0C 40 09 30 0C
AA F0 0C 40 09 30 0C
AA F0 0D 40 0A 30 09

楼主:
嗯,明白了,总和相加就行了!

楼主:
上面我的说法不对,再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A:
定时采集,先确定静止数据位原点,然后把相对原点的差值做积分

至于方向,当然四三个角度的矢量和了。

楼主:
xwj,老师,能详细说说嘛?
做积分怎么做呢?
还是不懂 怎么能根据数据变化测出加速度及方向?

楼主:
拿住随意方向摇摆数据:
应该能看出有加速度变化吧???

AA 10 05 40 02 50 04
AA 20 08 40 02 40 09
AA B0 0D 50 0D 10 06
AA 90 08 60 0E 30 08
AA D0 0A 70 09 30 09
AA 20 03 30 08 50 03
AA 10 0A 30 03 40 0D
AA A0 0A 50 04 20 07
AA A0 0D 60 00 30 0A
AA D0 0B 70 00 50 01
AA 20 00 30 08 50 00

网友B(2010-02-06):
最后开始学习机器人制作,搜索了一些资料 发现,日本鬼子的创新能力不一般,国人应该努力,主要产创新思路、资金、技术方面的差距,噢还有就是材料学,这一点也很关键,比鬼子差了一大段

网友C:
建议看看村田顽童的视频吧

网友D:
正准备进入

网友E(2010-07-25):
刚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避障机器车,呵呵。

网友F:
能玩转加速度的真是不多啊

网友G:
你用的是加速度传感器还是角速度传感器哦
一般都用陀螺的

网友H:
xwj,老师,能详细说说嘛?
做积分怎么做呢?
还是不懂 怎么能根据数据变化测出加速度及方向?
引用 楼主:

做积分就是定时采集数据累加。
其加速度,是三个即时加速度值的矢量和。
其方向,是三个即时角度的矢量和。

网友H:
关于 加速度传感器 , LZ可参考
[匠人手记] 主题:《两轮小车DIY》之《加速度传感器》(动态更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E5%B0%8F%E8%BD%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