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13):
为什么焊盘周围有一粉色的圈,最后一个图式粉色圈的属性!

楼主:
大侠们,快快告诉我。不要麻烦码点小字!

楼主:
把底层solder显示出来的话也有一圈粉色的,但是只要把孔径设置的比焊盘大,粉色的就被盖掉了。
但是上面这个不管焊盘大小,孔大小怎么设置,粉色圆会跟着变大变大,孔设置的小一点也看起来是一样的,始终看不到孔。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做封装的时候自己画上去的吗?

网友A:
这是焊盘的属性,可让它变大变小,不要时设定为0.
在rule里SsolderMaskExpansion选项

楼主:
这是焊盘的属性,可让它变大变小,不要时设定为0.
在rule里SsolderMaskExpansion选项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去看看这么方面的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