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ZE FSMC上面的那个INT2 INT3做什么的???

楼主(2009-09-13):
目前FSMC上面挂4个设备
其中DM90000A的中断接到一个普通GPIO做中断的
能不能用这两个呢?(关键是这两个是不是做这个用的??)
望研究过的人详细解释

网友A:
DM90000A是什么?

FSMC上的INT2和INT3是为了接口NAND使用的,作用与普通GPIO的外部中断不同。

楼主:
DM90000A是一个8080总线的网络芯片,

我们目前NAND是照一个开发板上面这样接的,一定要接到INT么?
要接的话要怎么接呢?

楼主:
嗯  刚才细查开发板的原理图
发现开发板的是接了FSMC_INT2的
看来我也改成一样的接法好了

另外,INT2 INT3是不是与NAND的NCE2  NCE3一一对应??
还没写过NAND的程序,没详细去了解
是同时和NWAT连接到NAND的RB脚
然后等NAND就绪的时候产生中断通知CPU进行写操作的吗?

网友A:
这是STM32参考手册上对于NAND接口的描述:

楼主:
嗯   了解  就是NWAIT可以不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