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输出电路的保护问题

楼主(2009-09-13):
各位大大,最近在做一个输出板,小弟我一直是做软件的,最近在弄这个电路的东西,感觉有很多东西不明了,特地在这里向各位请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这个板的作用就是支持4路的按键输入和4路的门磁输入,输出部分是4路可选的开关量和电平输出。要求就是上电的时候输出要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是电平输出上电时不允许有电平变化,同样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则上电时不允许有继电器的吸合动作。同时,人、输入输出上要有一些保护比如防雷、防静电保护等。

这个是逻辑部分,采用串行转并行的方式操作,在输出部分考虑上电时序,做了一些RC延时电路。

这个是输出部分

这里是输入部分

大家给批批这个电路,原理上有什么问题?保护有没有用?还需要考虑哪些问题?还有,继电器和三极管和二极管的选型应该怎么做?
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对于这么一个有图有真相的提问都没人理会呢?
是我做的东西错的很严重吗?还是真的没人看的懂?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门磁输入”是什么,门上的干簧管和磁铁?
电路中有些元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D26看不出干什么用。R30也不知道串联在这里干什么。那张输入部分的图更是莫名其妙。

楼主:
D26是输出保护的,作用和D22一样,这里输出是可以选择高或者低电平的。
R30是做限流用的,这个值还没定

输入部分KEY_INPUT_1是外部按键1,KEY_1是接到输入芯片165上面的,同样DOOR_IN_1是外部门磁输入。门磁的输入跟外部按钮输入性质一样的。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门磁输入和按键输入都是开关量输入,有何区别?
D26做输出保护,R30做限流,看来楼主需要补习一下电路知识再进行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