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定义函数库

楼主(2009-09-13):
一个文件里面包含几个函数,生成库之后,我在某个工程里面只调用了库中的某一个函数,其他为调用的函数是否会被编译进代码?如果是的话,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如果不用库封装的形式,用源代码的话,大家怎么弄呢?是条件编译决定使用哪些函数吗?
各位大大说说看

网友A:
"其他调用的函数是否会被编译进代码?"
库中末使用的部分不会被链接进来

"如果不用库封装的形式,用源代码的话,大家怎么弄呢?是条件编译决定使用哪些函数吗?"
可以用条件编译让不使用的函数不编译,但一般没必要,链接的时候选择不链接末使用的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