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68013估计下载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9-13):
现在自己做了几块板子,前两块都可以顺利通过控制面板将IIC文件下载到EEPROM里面,运行也是正常的。但接下来的板子就下载不成功,一直都是Pending,或者提示设备没有工作。将hex文件转化为iic文件采用的是hex2bix -i -f 0xC2 -o firmware.iic firmware.hex 这个命令,生成的IIC文件也大小为4k。电路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通过download模式下载hex文件也是可以识别的。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谢谢!

网友A:
那就是你的EPPROM有问题

网友B(2009-10-21):
Easy USB CY7C68013A系列,专门小组
http://group.**/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