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数码管驱动问题

楼主(2009-09-13):
mega16与四位数码管间连接用什么?是不是需要驱动?用三极管可以么?求个连接图,别笑我,我是新手,还请相告!位码用三极管?段码需要上拉电阻么?怎么选驱动三极管?上拉电阻需要多大?谢谢!

网友A:
mega16驱动四位0.5"或0.8"数码管可以直接驱动段,不用任何芯片或三极管。但驱动位最好加一级,可以用三极管,对共阳数码管用PNP三极管,对共阴数码管可以用NPN三极管。各段均需要限流电阻(不是上拉)。三极管要求很低,几乎任何小功率三极管都可以用。

网友B:
画了一张图,但不会上传,所以提供一个链接:
http://hi.baidu.com/%B1%AD%D6%D0 ... 8338d9b211c796.html

网友C:
不妨试下LED驱动控制电路EXC2666L(驱动7位数码管以下) 或许更简单             许先生  15107559211

网友D:
3楼的图基本上可用,三极管基极记得串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