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18搭的高频放大器

楼主(2009-09-13):
最近做的一个无线发射端的放大电路,频率为36M,用9018搭的电路,1、3两级为射随,第二级为放大(放大3倍),查过手册,9018的带宽积将近有1GHz(36MHz放大3倍足足有余了),但是当频率加到4、5MHz的时候就开始衰减,到36MHz的时候就衰得不成样了。请各位大牛们帮忙看下电路有什么问题吧,谢了!
附电路图(画图的时候用的2N2222,实际用的9018)。

网友A:
将图中的电阻阻值减少20倍再试试

楼主:
版主是说电阻的分布参数的影响吗?

网友B:
除了电阻,那些电容也太大。

楼主:
请问maychang、awey:
如果将电阻电容都看成理想的,那么这个三极级联的放大器fT最大能到多少呢?
我的想法是:
第二级由于MILLER效应,fT2将降为原来的1/4,另外三极级联,可能又会使总的fT降低一些(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请大家指教。)

不知道这种想法 正确与否。谢谢

网友C:
LZ先给Q1发射极的电阻并联个电容再说吧

网友A:
三极管的结电容,电路的分布电容等,在高频、高阻抗电路上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高频电路上用的电阻通常会比较小。减小电阻的目的是:使得电阻的阻抗远小于容抗,容抗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D:
管子换别的高频管就可以了,9018假的和次的太多,我有个电路就是被9018害的半死,后来换掉就好了

网友E:
大家都被9018的参数给害了吧哈哈
三极管标的参数是fT不是带宽,而且是要给定Ic电流的,这个电流要够大才行
实际上,9018在几十M的条件下用的效果并不好,尤其是共射放大器
建议换2SC3355等更好的管子
to awey:减小负载电阻最直接的改变是提高了极点的频率,即增大带宽,同时电流增大直接影响beta,而fT=beta/C,楼主这个电路带宽基本被共射放大器的两个极点给限制了,先减电阻,然后C2也需要减少

网友F(2013-08-07):
9018效果的确不行  频率在几十M就衰减得很厉害了

网友G:
我也跟你一养的,这个是三极管分布参数影响的,你可以在multisum中设置BJT的CJB和CJC两个参数,设置大点你再试试,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G:
我还有个建议,你给Re并一个几十P的电容试试!

网友B:
四年前的帖子了。
这个放大器,通常不称为高频放大器,而称为宽带放大器。高频放大器一般是指频率较高但相对带宽并不很大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