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锁住的问题(二)

楼主(2009-09-13):
进不了调试,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但是可以确定没有开始执行程序。

楼主:
FLASH锁住的问题

设备测试差不多了,想进行读保护,初始化后执行了以下代码: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
写入FLASH后执行,结果立即进入硬件异常中断。重加电后不执行程序。
跳到RAM启动后,将以上代码去掉,只保留了 FLASH_Unlock();
结果是,可以写FLASH,但是写完后立即提示调试错误,无法调试;跳到FLASH启动也不能启动了。
折腾多次也是无果,烦请香斑竹等各位大侠出手相助 !

楼主:
谢谢!点了两次,就发了两次,只好改了第二个了。
请出手相助了,不知道咋处理,没用过FLASH的读保护,搞不定了

楼主:
还是搞不定,版主大人救命了

网友A:
关于STM32使能读保护的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请用“读保护”搜索一下,马上就可以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