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量的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14):
[fly][[sub]fly]€采集€外部€€€€开关量,可以用€€单片机IO   直接采集吗,会不会€烧€€坏IO,如果€想€保护€一下,€采用什么措施€好些,€€大家给€点€€意见,我没  做过这个,€感觉心虚,€想用€光耦,又€怕是€€€画蛇添足了,呵呵。  [/fly][/sub][/fly]

网友A:
楼主编辑的真不好看

网友B:
光耦从保护的角度讲, 是最保险的, 但缺点是要从信号源消耗不少的电流, 你的信号源有 3~5mA 的驱动能力吗?

如果信号%E

网友B:
光耦从保护的角度讲, 是最保险的, 但缺点是要从信号源消耗不少的电流, 你的信号源有 3~5mA 的驱动能力吗?

如果信号是共地的, 串个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 要问这个电阻怎么取值? 如果单片机的 IO 口是准双向, 那要考虑输入低电平时, 能否将 IO  口拉低的问题, 不能太大, 如果 IO 口是纯高阻输入, 大些就是了, 比如 100K.

再有, 如果 高低电平和 单片机 IO 口的转折电压并不匹配, 那就加个转换电路来解决, 最常见的是三极管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