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适合用哪种光耦

楼主(2009-09-14):
单片机采集外部电平,用 什么光耦好些,我想   找个便宜的,大家能推荐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用东芝的TLP521

网友B:
要看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开关)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最好选线性光耦,tpl521是线性光耦虽然可以用于开关信号,但特性不如开关特性光耦。

网友C:
光耦用于单片机,不大可能是线性用途,而且楼主说了,是采集外部电平,那就一定是开关用途。所以不必考虑线性。
开关工作的光耦,首先要考虑速度,即开通和关断的延迟时间。像521这样的光耦,速度比较慢,用来传输例如串口信号,波特率高了就不行。不过,对速度要求不高时(也就是允许有一些,例如0.1ms延迟),那么TLP521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种光耦比较便宜。若是用双联的或四联的就更便宜。

网友D(2010-01-10):
TLP521很好了

网友E(2010-03-16):
TLP51或者TLP181MS都可以吧

网友F:
tlp521-1不错

网友:
TLP521用过,调试串口,波特率115200,调得呕血。想尽了一切办法。数据老是不对,

最后看资料,,慢速光耦。波特率9600,数据就OK了。

网友:
速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