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PCB的时候那些地方的锡要露出来怎么设置

楼主(2009-09-14):
图111是用锅仔片的按钮,222是外圈的属性,333是中间那个圆的属性。为什么现在做出来中间圆的锡是露在外面的,而外面那一圈是被盖住的,就想导线一样被盖住的。本来想都要露锡的。
这个问题是板子的问题还是那边工厂做的时候没有做好。

网友A:
拷贝,原地粘贴,再把新贴的那个属性改为top solder即可

网友B:
说过N多次了:
必须在阻焊层画个同样的!

楼主:
洗碗机,都要露锡的也在阻焊层画吗,不是Paste 层画吗?
新手不知道,帮帮忙

网友C:
solde层是告诉PCB工厂要不要盖油。
paste层是告诉焊接工厂怎样做锡膏焊的。
我也是菜鸟,不知对不对。

网友D:
一般按钮不喷锡的吧。直接露出铜就ok

网友B:
不行,
可靠的方法是沉金或者镀金,而且最好是真金,
否则不管是锡还是铜,都会很快氧化变质,电阻急剧增大。

你总不想你的产品卖出去2个月就全部返修吧?

楼主:
洗碗机,不要吓我。还好产品没有批量生产,我会跟老板说说的

网友B:
吓你干嘛?
这是由锡和铜的化学性质决定了的,必然的事情

楼主:
谢谢提醒,受教了:victory:

网友E:
必须镀金或者沉金的。要不顶多好使20天

网友F:
osp工艺是不好。最好用镀金或沉金的吧。

网友G:
7楼说得对!

网友H:
是用顶层助焊层画上去就好了,有些地方可能要跟做板的厂家说一下
上面的都说的对,是要镀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