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K,FFSK,DFS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14):
如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FSK:Frequency Shift Keying 移频键控;
FFSK:Fast Frequency Shift Keying 快速移频键控;
DFSK:Differential Frequency Shift Keying 差分频移键控。

楼主:
关键是这几个方式在技术角度有什么差别。比如,FFSK相对于FSK是快速频移键控,表现在相位的连续;那么DFSK和FSK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所谓差分是指正负对称,对于FSK而言,差分FSK表现为正负两个方向的频率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