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TC测试温度,如何来控制加热丝?

楼主(2009-09-14):
小弟在做一个包装机器,使用了NTC来测试加接棒上的温度,控制加热丝恒定在所设定的温度值,但发现读取NTC温度50度时,加热棒已经起出150度了,这个差别是不是NTC反应太慢了?由于加热棒上升太快,所以好难控制,,有什么高手控制过这样的加热器的?

网友A:
控制都存在延时, 传感器与加热器有热阻, 传感器本身具有较大的蓄热能力, 越是后面的越关键

网友B:
看来楼主是要迅速测量加热体的温度,那就要让加热体与测量元件保持良好的热接触,例如将热电偶焊接在加热体上。最好是合二为一,即用加热体作为测温元件。

楼主:
加热棒上是全铝做的,我的NTC是用基本上都粘紧上面,比喻说:NTC测的温度是50,但加热棒达到130.这么大的一个误差,如果做一个补偿和处理才好?有个想法:设定温度是150,当NTC温度是60时进行一个半功率加热(脉冲占空比是50%),当NTC温度是130时,再进行一个1/5功率加热,使他恒温.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C:
楼主需要了解你系统的惰性 了解热的传导 热容量 温差

网友B:
在电路上补偿和处理误差,想都别想。
“有个想法”所叙述的方法,楼主考虑一下,与自动控制中的积分有何区别?莫非楼主用的是位式控制?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使温度不会跑的太高而且需要等NTC温度上升才可以读取数据,可行吗,?

网友B:
这个方法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这么做。
不是NTC温度上升才可以读取数据,是NTC温度上升(你读到的数据)就要减少加热功率。要控制速度更快,可以在NTC温度上升到某值之前不处理,保持最大加热功率,到某温度后再减小加热功率。

网友D:
PID控制,这个省不了。
还要做好NTC与加热体的热传导。可以用贴片NTC贴在铝基PCB上再连在加热体上。

楼主:
有道理,,,,我试下测试结果,,,测试好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B:
不但要尽量减少NTC与加热体之间的热阻,还要注意在NTC的外面贴绝热材料,否则NTC在热平衡时也是处于加热体温度与大气温度之间的某值而不是加热体的温度。这一点在NTC与加热体之间热阻较大时尤为重要。

网友E:
LZ做烫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