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向可控硅应用问题

楼主(2009-09-14):
新手求教,我这样的电路可行吗 ,直流电路,单片机给+3V的电压控制光耦开闭,电机两端用H桥输出做电源,感觉好像在门极和阴极之间没有形成回路,对吗
还有,MOC3009非过零触发光电耦合器,这个东西怎么应用的啊,好像是专为晶闸管驱动用的,这里能用吗?谢谢啦
重新上图,用2个可控硅,设想是,当Q3,Q2导通时,就给上半部的光耦信号使其触发可控硅导通,当Q1,Q4导通时,就给下面的可控硅导通。
关断想法是直接对H桥PWM输出为0,使H桥输出电压为0,让可控硅两端没有电压,等待一会之后应该就关闭了吧,当然可控硅两端还要加RC,请大家帮忙看看哪

网友A:
看MOC3061的标准电路

网友B:
双向晶闸管和电机没有电源,怎么用?

楼主:
MOC3061不是给双向晶闸管交流用的吗,
下面那个图不是关键啦,上面不是画的都有电源啊,

网友B:
这才是晕!
电机上端与双向晶闸管下端短接,你的电源在哪里?

网友C:
电源要构成回路的,难道楼主要做法拉第笼?

楼主:
啊,我标了个VCC啊,汗,看不到吗,相当于电机上端和可控硅阴极之间有个电源么,我是计划用H桥输出来当电源的

网友A:
呵呵,电流电流,能流动才管用嘛,你就一个VCC怎么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啥意思啊,使用H桥输出么,等于一个电源啊,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不是H桥。

网友D:
汗~

LS先去学会画图再说:)

网友E:
只能開不能關

楼主:
我晕....真不好意思,造成误解
图重新示意了下,看看呢

网友B:
“重新示意”的图在哪里?

网友D:
新手求教,我这样的电路可行吗 ,直流电路,单片机给+3V的电压控制光耦开闭,电机两端用H桥输出做电源,感觉好像在门极和阴极之间没有形成回路,对吗
还有,MOC3009非过零触发光电耦合器,这个东西怎么应用的啊,好 ...
引用 楼主:

新手求教,我这样的电路可行吗 ,直流电路,
——不行,因为直流下可控硅开通了就没法关闭了
单片机给+3V的电压控制光耦开闭,电机两端用H桥输出做电源,感觉好像在门极和阴极之间没有形成回路,对吗
——不对,门极和阴极之间有回路的:电源+ —> 电阻 —> 光耦 —> 可控硅门极阴极 —> 电源-

还有,MOC3009非过零触发光电耦合器,这个东西怎么应用的啊,好像是专为晶闸管驱动用的,
——把它看成光隔离的双向可控硅即可
这里能用吗?谢谢啦
——不能用,因为直流下可控硅开通了就没法关闭了

——PS:没看到你的H桥电路和怎么接,既然问问题就应该尽量说得详细、完整,否则别人没法回答你,也极可能会答非所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我去完善下电路图,拿过来,

网友B:
好像楼主又贴了张图。
这张图,不是“完善”,是画蛇添足。
控制四支MOS管比控制那两支晶闸管还容易,接上两支没什么用的晶闸管,增加成本,加大功耗和发热,有什么意义?
控制四支MOS管,不仅可以开关电机,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甚至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
哦,冤枉哦,其实H桥中间有很多的电机,不止一个,就是想一个H桥控制N各电机哦

楼主:
其实我的电机是表示那个意思,实际中是线圈,有很多组的线圈,如果没组线圈都要一个电机,那就太成本高了不是,,,,

网友D:
呵呵,LS正解

LZ,把那可控硅扔掉吧;P

楼主:
彻底把图上传完毕了,哈,再看看哪,,

网友B:
回19楼:
把你的“意思”好好表达出来,才有可能得到帮助,是不是?
一会儿电机,一会儿线圈,谁能知道你要干什么?

楼主:
晕,电机和线圈不是一样的吗,就是代表一个感性负载呗....
好吧,就是线圈

网友B:
原来此帖和本版《 双向可控硅在直流电路中的应用问题》说的是一个问题。
那里不是都给你回复了吗?
说得很清楚,连管子成本都替你考虑了,怎么还在这里纠缠?

网友B:
线圈和电机可不是一样的负载,电动机是反电动势负载,线圈是感性负载,不是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要冲动,原先不是沉了么,
目的就是为了使用可控硅,有时候老板的意愿不可违啊
纠缠也没有啦,只是心急而已,版主稍安勿躁...

网友B:
用晶闸管,很明确地告诉你,死路一条。
不是不能实现,而是这样做控制的成本,可能比那些H桥再加上电机的成本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