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uartusII里Assembler的作用?

楼主(2009-09-14):
请问QuartusII里Assembler的作用?QuartusII里full compilation的时候,有一步叫Assembler。不明白这一步具体是干什么的,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多谢了。

网友A:
Assembler 中文就是“汇编程序”
功能就是汇编你所写的代码,就像c一样要进行汇编然后生成机器代码,这样cpu才能识别并运行。QuartusII里的汇编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网友B(2009-11-14):
生成编程I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