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续曝光的LED寿命有多长?

楼主(2009-09-14):
需要做一个超高亮LED连续曝光电路,一般情况下6s内连续曝光4-8次,极限情况下可能会连续曝光2分钟,请问LED可能承受?寿命有多长?
还有用什么样的驱动电路较好,要求成本较低(因为需要两路曝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超高亮LED是否能承受长时输出跟工作电流有关,通常这类LED当作闪光灯用时,工作电流是很大的,远远超出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值,在这种驱动条件下LED不能连续工作,如要连续工作必须大幅降低驱动电流,具体数值去查LED的器件手册,亮度不够时,多加几只就是。

楼主:
多谢chunyang版主
假如驱动电流降到额定电流以下,连续曝光次数能否达到数万次?
或每隔几分钟曝光几十次,它的寿命是多少?

网友B:
如果电流降到额定电流以下,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上,这个只能测试了.看到底用多少次.我之前用5MM的白LED给50MA的电流1HZ闪烁(20%占空比)大约在周坏了.其实在坏之前亮度在慢慢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