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辐射最大?仙人球防辐射?纯属谣言!

楼主(2009-09-14):
电脑辐射最大在键盘?谣言!

有网友发文,称电脑辐射最大在键盘,而且还有具体数字:1、键盘1000V/m;2、鼠标450V/m;3、屏幕218V/m;4、主机170V/m。

这些数据有模有样,看起来似乎很真实,很科学。而实际上,这只是网友对科学无知而以讹传讹罢了。

(一)先搞清楚四个单位: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功率密度

1、电场强度(E),其单位为伏特/米,也即“V/m”,电场强度用来描述空间电场的强度大小。

2、磁场强度(H),其单位为安培/米,也即“A/m”,磁场强度用来描述空间磁场的强度大小。

3、磁感应强度(B),其单位为特斯拉T,是一个基本物理量,特别要说明的是:

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为表征磁场性质的两个物理量,而磁场的强弱可以有两种表示方法:

在充满均匀磁介质的情况下,若包括介质因磁化而产生的磁场在内时,用磁感应强度B表示,其单位为特斯拉T,是一个基本物理量;
单独由电流或者运动电荷所引起的磁场(不包括介质磁化而产生的磁场时)则用磁场强度H表示,其单位为A/m,是一个辅助物理量。

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电场强度”对应的描述磁场的基本物理量被称为“磁感应强度”(而不是叫磁场强度),而另一辅助量却被称为“磁场强度”,这的确有点名实不符,容易混淆。但这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大家首先把这个好名字给用掉了,然后约定成俗了。

网上也经常以磁感应强度,也即 特斯拉(T),来说明电磁辐射的大小。

4、功率密度,表示在空间某点上电磁波的能量值,国际单位为“W/m^2”。这个概念由坡印廷提出,他认为电磁场中的电场强度E与磁场强度H叉乘所得的矢量,即E×H,代表场中能流密度,即在单位时间内穿过垂直于此矢量方向的单位表面的能量。功率密度其实包括了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二)电磁辐射场区的划分

电磁辐射场区一般分为远区场和近区场。

1、近区场及特点。以场源为中心,在一个波长范围内的区域,通常称为近区场,近区场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近区场内,电场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大小没有确定的比例关系。一般情况下,对于电压高电流小的场源(如发射天线等),电场要比磁场强得多;对于电压低电流大的场源,磁场要比电场大得多。

近区场的电磁场强度比远区场大得多。从这个角度上说,电磁防护的重点应该在近区场。

近区场的电磁场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比较快,在此空间内的不均匀度较大。

2、远区场及特点

在以场源为中心,半径为一个波长之外的空间范围称为远区场,也可称为辐射场。远区场的主要特点如下:

在远区场中,所有的电磁能量基本上均以电磁波形式辐射传播,这种场辐射强度的衰减要比感应场慢得多。

在远区场,电场强度与磁场强度有如下关系:在国际单位制中,E=377H,电场与磁场的运行方向互相垂直,并都垂直于电磁波的传播方向。

远区场为弱场,其电磁场强度均较小。

3、近区场与远区场划分的意义

通常,对于一个固定的可以产生一定强度的电磁辐射源来说,近区场辐射的电磁场强度较大,所以,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对电磁辐射近区场的防护。对电磁辐射近区场的防护,首先是对作业人员及处在近区场环境内的人员的防护,其次是对位于近区场内的各种电子、电气设备的防护。而对于远区场,由于电磁场强较小,通常对人的危害较小,这时我们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对信号的保护。另外,应该有对近区场一个概念,对我们最经常接触的从短波段30MHz到微波段的3000MHz的频段范围,其对应的波长范围从10米到0.1米。

从近场区和远场区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是和其到场源的距离密切相关的。当测量电场强度或者磁场强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测量点到场源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三)电磁辐射测量采用的计量单位

1、对大于300MHZ的微波频段,采用平均功率密度mW/cm^2作为计量单位;

2、小于300MHZ的频段,采用电场强度V/m和磁场强度A/m作为计量单位。在进行电磁环境测量时,干扰场强国家计量标准采用单位为mV/m。

(四)国家标准

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分级标准(GB9175-88)

波长 单位 容许场强 一级(安全区) 二级(中间区)
长、中、短波 V/m < 10 < 25
超短波 V/m < 5 < 12
微波 μW/cm2 < 10 < 40
混合 V/m 按主要波段场强;若各波段场强分散,则按复合场强加权确定。

在对一般环境的电磁辐射分析中,应主要选用《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9175-88),根据辐射源的主要辐射频率,根据参照表,找到其辐射强度限值。注意掌握三个标准限值,一般我们把居民居住的环境按一级安全区处理,则其标准限值为:在长、中、短波,电场强度应小于10V/m;在超短波段,电场强度应小于5V/m;在微波波段,其辐射功率密度应小于10μW/cm2。考虑到对在电磁辐射环境内工作人员的保护,我们建议在职业安全卫生领域,采用《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的相应限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电磁辐射的国家标准是非常苛刻的。对于长、中、短波和超短波,即便是二级容许场强,最大也只有25V/m。由于此标准是强制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所有辐射强度大于25V/m的电子产品都是不合格产品,根本就无法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如果您不幸买到了此类产品,请积极联系12315,我想你一定会获得双倍的赔偿。

(五)网络上一些关于理论的探讨

那么,网上盛传的检测数据又是如何得来的呢?这可能是某些对电磁辐射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私下检测的结果。在一些电子商场,大学生很容易买到测试电磁辐射的简易量表,它的前端是块海绵体,内置一个小型感应器。但是,一旦测量者无法对键盘、鼠标、显示器、主机的测量距离做到“一视同仁”,得出的结果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电磁辐射来说,1000V/m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级,怎会出自小小的一块键盘?

从理论上讲,耗电量越大的电子产品产生电磁辐射的几率越高。在键盘、鼠标、显示器、主机四者之中,显然是主机和显示器更耗电。辐射的大小决定于辐射源的电量大小,电脑里辐射最严重的是CRT显示器,其它的都不是很大。CRT显示器里面有高压线圈所以辐射很大,而且使用都是近距离的,而键盘鼠标的电量很小,里面的电子元件也很少,所以不可能比显示器还要多。而机箱的铁皮本身也有一定的屏蔽辐射的功能。

说到计算机的电磁辐射,CRT显示器最为严重。众所周知,CRT显示器通过电子枪发射电子束实现画面显示,而对外发射电子本身就会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尽管厚厚的含铅玻璃屏幕可在一定程度上阻隔辐射,但仍然有不少电子穿透阻隔层而直接照射到用户身上。

按照物理学的定义,来自CRT显示器的辐射主要分为光辐射、低能X射线、无线电场、静电场和低频电磁场。其中对人体健康损害最严重的是低频电场,它主要由显示器的电源部分(高压包)和垂直水平扫描电场所产生,电磁场频率在5Hz~400Hz之间。

(六)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及配件辐射值测试(测量磁感应强度)

据说,这是一份来自BTV《科教观察》对笔记本电脑辐射、台式电脑主机辐射、显示器辐射及其他外围设备辐射值大小的测试。希望对想了解电脑各配件辐射到底有多少的朋友提供些参考。

CRT显示器辐射测试。显示屏前紧贴着是1.00μT(注:辐射在0.4μT以上属于较强辐射,对人体有伤害),显示屏侧面紧贴着0.55μT!显示屏中央,距离屏幕0.03米,辐射还有0.55μT,难道这CRT显示器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辐射那么大?它的安全距离到底是多少?测试结果发现距离0.2米时,显示屏前面的辐射就衰减到了0.18μT,由此看来CRT显示器只要保持0.2米的距离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电脑CRT显示器是不是和CRT电视一样后面辐射较大呢?经测试后发现并不大。有人喜欢用防辐射的屏保,那它管用吗?经过测试表明,加上屏保辐射只有10%的减少,看来屏保作用并不大。

LCD液晶显示器辐射测试。显示屏前0.05米0.11μT,开机瞬间0.12μT,关机0.11μT,显示屏侧面0.05米0.12μT,看来液晶显示器还真是挺让人放心的。

台式电脑主机辐射测试。前面0.17μT,但主机操作面板中央辐射略强,距离0.03米,0.26μT;主机侧面0.29μT,机箱左侧面中央,距离0.03米,0.23μT。后面0.46μT,但我们一般离主机后面都有一定距离,所以影响不大。还有开机瞬间、待机状态都是0.17μT。另外还要说说的是台式电脑电源接线如果在接通状态下的辐射是0.47μT,所以再使用台式电脑时也要保持距离。

低音**音箱辐射测试。操作面板中央,距离0.03米,0.63μT;音箱右侧面中央,距离0.03米,5.68μT;辐射可是不小,那它的安全距离是多少呢?经过仔细测试发现,当距离0.4米时,它的辐射就减小到0.17μT。所以低音**音箱辐射严重,使用时至少要保持半米的距离。

普通鼠标辐射:0.1μT。

普通键盘辐射:0.11μT。

无线鼠标辐射:鼠标上方0.53μT。

无线键盘辐射:键盘上方 0.96μT。

无线路由器辐射:路由器上方 0.15μT。

打印机辐射:0.11μT。

数码相机电源适配器辐射:0.11μT

MP4电源适配器辐射:0.16μT

笔记本电脑辐射测试。显示屏前0.1米0.13μT,显示屏前0.3米0.10μT,显示屏侧面0.3米0.13μT,键盘上方0.19μT,电源适配器0.22μT。测试结果显示笔记本键盘辐射稍强,电源适配器最大。

电脑辐射测试结论:

LCD液晶显示屏的辐射很小,CRT显示器略大一些,但都在安全范围;
主机后面、侧面辐射较大,强烈建议不要为了散热方便,敞开机箱使用;
低音**音箱辐射严重,使用时至少保持半米距离;
笔记本辐射集中在键盘上方,使用笔记本时应与电源适配器保持远一点的距离;
普通键盘、鼠标,以及无线网关、打印机、数码相机和MP4电源辐射都不大,可放心使用。但无线键盘、无线鼠标辐射较大。

(七)网上搜索到的一篇**,有电脑屏幕的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如果小区附近建起变电站,到底会不会对生活产生影响?这个疑问也曾令国务院参事、市人大代表沈梦培颇为关注。“我是做科学工作出身的,只有用客观真实的数据说话才经得起考验。”曾担任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研究员的沈老决定,请专家上门进行试验,看看我们生活中的电磁环境究竟什么样?

下午4时,在沈老家中,那些最寻常不过的家用电器都成了袁玉明捕捉的“目标”。他把测试距离限定为这些电器附近10厘米左右,每当测试仪接近目标时,产生的数值都令人多少感到有些意外:节能灯管的电场强度为230伏/米、电脑屏幕的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分别为15伏/米和0.88微特斯拉、没有启动的电冰箱电场强度为39伏/米、磁场强度则达到0.2微特斯拉、而微波炉的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分别为4伏/米和17.5微特斯拉。显而易见,测量家用电器得出的许多数值都比变电站的所谓“电磁辐射”更高。

楼主:
仙人球防辐射,谣言!

科学实验表明仙人球放在电脑旁边是不会防止或吸收辐射。仙人球只是会吸收太阳紫外线辐射,而电脑发出的是电磁辐射。所流传的仙人球防止吸收电脑辐射只是商家抄作而已。仙人球本身防辐射,把它放在电脑旁它能吸收辐射,但辐射是从辐射源呈射线状向周围直射出去的,根据这个道理人必须躲在仙人球后面才能避免辐射。(所谓辐射,射即是直线的,它不会因为某种物体而改变方向朝它靠拢或绕开,除非它是黑洞)仙人球防辐射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楼主:
手机辐射可以煮**蛋?! 谣言!也有网友做了实验,如下:

网上流传手机的微波辐射可以把**蛋煮熟,比照网上提供的方法,我也准备了两只手机对打,另加了台fm收音机作为模拟通话的方式,总共测试了2hr30min。

之后用手摸**蛋没有发热也没有异常反应,再用两台仪器+天线,两只手机分别发送到两台仪器,并将手机功率调到最大,**蛋仍然加到手机中间,又做了两个多小时。

直到手机没电了,**蛋也没被煮熟,也没有发热,并没有出现网上流传的手机煮**蛋的现象。不过相信这个**蛋没人敢吃了~

报告完毕~

楼主:
还有证明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0dc4f9b90697d66c0126a4381132ba7d5020bde843998732c47506692ac57530777d7d20c6016df4b48adb0687d6d4566f58cc9fb57c0e1c93f2fff77672b4ac15612a448f2945b7f8673c109b2b249b9e7a52fc8e8858cc20057c8510e7987f0db0d5413cd6df24333b5f2981f140c40aded473fb90629&p=97778615d9c047fb0be2953f4c53&user=baidu
手机辐射煮熟**蛋不靠谱2006年09月15日 星期五 17:13实验证明:“煮”了65分钟**蛋并无明显变化

俄罗斯KP网站做的“手机煮**蛋”实验引起了行业内广泛关注,也引起众多消费对手机辐射问题的担心。到底辐射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新闻是真是假,作为通信业最有影响的专业媒体,《通信世界》决定用实例作一个回答。

「实验过程」

5分钟:检查**蛋的温度变化

所做的实验基本模拟了网上俄罗斯网站实验的环境,**蛋是从超市里买来的**蛋,在常温下存放,室内环境温度是约28℃左右,用两部手机通话,这两部手机分别为摩托罗拉A780,诺基亚6681,手机距**蛋的距离1厘米左右。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蛋内部的变化,本次实验在**蛋中插入了一只体温计,以了解温度变化情况。可惜的是,因为临时购买,没有买到普通的温度计,只买到一只体温计,所测量的变化只是35℃至42℃。

为了怕热量通过小口泄露出去,开口是慢慢磨出的,极小,插入体温计后,基本堵住了开口。电话接通后,为了保持电话一直通话的效果,背后放了一只音箱,一直在播放歌曲。从而保证电话一直在通话。

接通电话后,每5分钟检查一下**蛋的温度变化,只是因为是体温计,35℃以下的温度无法测试,而温度从没有升到35℃以上。

65分钟后:**蛋没明显区别

一直到65分钟后的实验结束,**蛋外皮温度没有明显变化。

**蛋打开后感觉和普通**蛋没有明显区别,并没发现因为辐射产生的加热、凝结的现象。

本次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得出手机辐射对人体无害的结论,但是,可以证明手机能煮熟**蛋之说,绝对是危言耸听,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许多人而言,是不相信手机能煮熟**蛋,但是做一次实验,给传言一个真实的答案,这还是非常值得和有价值的。

项立刚

用来做实验的**蛋

两部用来实验的手机

“手机煮**蛋”实验正在进行中

要吃熟**蛋还要炒一下「有问有答」

1.问:辐射是否会沿着手机耳机线钻入人的耳朵?

答:不会的,因为辐射是由天线发出来的,与输出音频信号的耳机毫无关系,同时在耳机线周围也不可能有共振产生,所以产生磁场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2.问:有的手机把天线放在机身里面,这是否会加大辐射量呢?

答:不会的,因为天线的材料及尺寸没有改变,而且GSM标准规定的辐射量就是那么多,超出了就不符合规定不能生产了,也就是说手机的小型化也不会使得它的辐射量有任何的增加。

3.问:有的手机采用金属壳,有的采用塑料外壳,辐射会有差别吗?

答:没有任何区别,即使是塑料壳在内部也会有一层金属涂层,用来与外界保持隔离,防止外界信号的干扰,同时也防止了高频信号的外泄。

4.问:国产手机的辐射会不会很大呢?

答:所有的手机生产都必须符合欧洲的FTA认证标准,这是一个对GSM手机进行规范的认证标准,所规定的辐射量对所有手机都一视同仁。

楼主:
一口气找了这么多资料,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发表一下意见 呵呵

网友A:
键盘供电电压5V,能有多大辐射?
手机电池才多大功率?要是可以煮**蛋,还有能源危机吗?

说仙人球防辐射的,连“辐”字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加强科普,扫盲……清NC

网友C:
国人科普之路任重道远,这几天网络上还盛传“一次性手机”呢,解释的令人笑掉大牙,该报道的记者要是到技术网站来露头,会给人笑死。

网友D:
这个帖子写得很有科学精神!!

网友D:
键盘工作电流很小,辐射什么?还没有发射线圈呢

网友E:
手机要是真能煮**蛋倒好了。呵呵,上班时带个生**蛋煮着吃。。。。。

网友:
一直认为是那些卖孕妇防辐射衣的商家故意炒作的

网友:
野外工作,拨打两下手机可以用来做饭,也可以用来取暖

网友F:
以前用微波炉蒸**蛋,就是打开几个**蛋,放碗里,结果没蒸熟,最后还是开了煤气。

网友G:
LS的?微波炉可以的啊,怎么会不熟呢???
你微波炉坏了吧?

网友H:
不但会熟,还会炸。

网友G:
哈哈,看来这位LS也是很有经验地:lol
**蛋打到碗里,开始得多试试,看用哪一档,不能用大火的,会烧焦的!

楼主:
有时候扫盲很困难
我告诉我的那些朋友
他们没一个肯相信的
已经接受的就接受了
不想改变了 呵呵

楼主:
感叹下
技术归技术
生活归生活
虽然不相信什么仙人球防辐射
但是送礼物的时候,还是那么送
送的时候也说能防辐射。
这就是生活。改变别人的想法真是很难
尤其是这种想法已经成为公论。

楼主:
也许有一天
等他们自己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才会主动改变想法。
可见,世人的都死要面子。哈哈~~~偶也不例外。

网友I:
呵呵,前几天还特意给朋友买了盆仙人掌。。。

网友J:
很震惊,好好学习了~~现在咱们的环保意识是得好好加强下了哦!

网友K:
很有科学精神

网友L:
现在的电脑主机电磁辐射可能也不大,我新买的台式机的主机机箱的背部和一个侧面都开有不少散热孔,如果电磁辐射大,那这些产品就通不过标准了.

网友M:
现在的电脑主机电磁辐射可能也不大,我新买的台式机的主机机箱的背部和一个侧面都开有不少散热孔,如果电磁辐射大,那这些产品就通不过标准了.
引用 网友L:

屏蔽这事,网状一样可以工作的,屏蔽频率有不同而已
对于计算机记得标准是开孔直径小于6cm就是合格的

网友N:
“开孔直径小于6cm”???

这么大?

网友O:
唉,人家说的是键盘电场强度变化峰值,在某几个点当然有那么大!这东西以立方关系衰减,而手指头敲键盘时离内部走线不到一厘米。

“答:不会的,因为辐射是由天线发出来的,与输出音频信号的耳机毫无关系,同时在耳机线周围也不可能有共振产生,所以产生磁场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这句话是放P,手机是浮地系统,耳机和天放有直接的电联系,怎么能讲“毫无关系”,把天线系统的原理搞清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至于“产生磁场”这种比较弱Z的说法就不讨论了。

常见的GSM手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有不小于2W的辐射输出,你如果不把它当回事,我完全没有意见。

“而且GSM标准规定的辐射量就是那么多”,从这段话看发言的根本就不是不清楚这些东西,而是有意在隐瞒某些东西。

网友M:
回复 网友N:
这个参数应该是10年前的了

网友P:
严谨的科学精神,顶起!

网友Q:
难怪我的仙人掌也被电脑给射死了。

网友R:
这个帖子写得很有科学精神
:lol

网友S:
仙人掌能让射线转弯,就能让时空弯曲,就能实现时光旅行,想去未来的朋友,可以把脸凑到仙人掌上,便可看到自己20年后的模样!

网友E:
仙人掌能让射线转弯,就能让时空弯曲,就能实现时光旅行,想去未来的朋友,可以把脸凑到仙人掌上,便可看到自己20年后的模样!
引用 网友S:

对于40岁的人来说,把脸凑到仙人掌上,便可看到自己20年前的模样!

网友T:
科普。
网上资料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