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问题

楼主(2009-09-14):
P60、P61,P62,P54,P53,P52,都是接单片机的IO口。
其中P61,P62,P54,P53一上电即输出方波1
键K1一按后则P60也输出输出方波2,且L1就亮。这时L1,L4,L2,L3两边都是同样的方波
方波1与方波2刚好对称。
为什么L1,L4,L2,L3两边都是同样的方波而只有L1亮呢??
这电路我实在不明白

网友A:
老掉牙的技术了。
楼主需要补习动态扫描与显示相关的知识。

楼主:
只有K1按了,其它键按才有效,K3,K4按则没灯亮,K2按一次L2亮,K2再按一次L3亮,再按则L2,L3同时亮,再按K2则L2、L3灭L4亮……,K5按一次则L6亮,K5再按一次则L6灭,L7亮.

网友B:
雕虫小技。

楼主:
好像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B:
楼主要知道,在用电子管的计算机埃尼阿克出现之前,有过机电式计算机,所有逻辑都是用继电器实现的。
和那些继电器实现的逻辑相比较,这个键盘电路算得了什么?

楼主:
小弟实在愚钝,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咯?K1按下时,他的P61一直有5V方波在,怎么识 别按键按下时产生的下降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WEY大侠,好像这不单单是这些知识能解决的吧??也许你还没看仔细上面的电路吧??要是只是动态扫描就好了!!

楼主:
雕虫小技。
引用 网友B:

4楼大侠,说说你的见解吗!!
说点这些也太伤我们这些菜鸟吧????

网友A:
这个要和软件配合实现的,比这个复杂得多的都有,看看这个贴:https://bbs.21ic.com/icview-132657-1-1.html

楼主:
图上配详解!!大侠们思考一下,给小弟一点提示呀!!
他那些脚一直有电平怎么检测呢???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P53、P54、P61、P62设为输入时,有按键按下时即可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而要让灯亮,只需通过软件将上面的几个口改为输出,和P60、P52配合即可。

楼主:
谢谢awey大哥!!小弟我刚出来混,实在很多都很模糊,所以纠缠不清!
  真的很感谢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设为输入时,有按键按下时即可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而要让灯亮,只需通过软件将上面的几个口改为输出,和P60、P52配合即可。 ...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说就是,一开始就全部设为输入??扫描按键有下降沿就,再设为输出后就输出方波,那LED灯是不是+-有这两个方波就亮呢???那不是要那个灯亮就要设置其负脚的IO口状态为输出,其他都设为输入?????
这是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哥这么牛,咋不指导一下咯????
说说你的思路嘛,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这电路我觉得很难!!
主要是就这几个口控制这么多东西!!
  上面说的,我是不咋明白!!
不知道上面这些大虾们有没有仔细看BZ的图!!!
这么认真的发图和加注释很不容易啦!!!

网友E:
硬件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主要是在软件上处理就可以了。
例如K3,K4按下时设置P62/53我输入口,如果检测到低电平即可控制所有的LED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