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铂电阻测温的问题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铂电阻测温电路中,在测量0-300度、0.5级精度情况下:
1、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系数怎么选取?
2、运放选取那个型号比较经济合适?
3、还有就是生产中电路怎么校准?

网友A(2009-09-14):
这样接比较难做到千分之五精度,你还是参考人家现成的高精度表前级吧(不要改一个参数的照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桥测量电路非线性、铂电阻非线性误差我使用单片机查表法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