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功率的开关电源PWM控制芯片

楼主(2009-09-14):
要做个电源电路,输入18-36V直流,然后利用这个PWM芯片将DC变为AC,送入变压器,然后进行整流滤波得到多组直流电压。
那个高手推荐一款低功率的DC-DC PWM控制器啊。网上很多都是AC-DC。功率大概不到5W。

网友A:
用这个PWM芯片将DC变为AC,送入变压器,然后进行整流滤波得到多组直流电压。

这样的芯片好像没有。
驱动功率管,这样的控制芯片大把。

网友B:
你好,tps54612  不知是否适合你,还有一些DC-DC电源模块资料,需要发给你
QQ:1034513992

楼主:
楼上的 我加你,你通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