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编个小程序给个意见吧!呵呵

楼主(2009-09-14):
准备编个小程序芯片用SH69P43功能如下:
1、上电程序初始化完成后进入待机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2、中断采用外部中断
3、时间增按键和复位按键
来实现继电器闭合1s断开1s循环工作,这个时间可以通过时间增按键调节,调节范围为1s-5s,按复位按键后系统进入待机模式
这个功能程序实现的大体流程给个意见吧???呵呵

网友A:
没什么意见,自己多动手,遇到问题先自己找找答案,不能太依赖别人,不然进步很慢,以上是我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呵呵,谢谢啊!我现在进行到继电器吸合了,但吸合1s以及时间随着按键的按下增加该如何实现?1s到5s如果用延时来实现有点麻烦了,如果用定时器该如何实现?通过差69P43的资料预分频比最大只能是2048,这样算出来也不是整数,有没有时间更精确点的?时间增该如何实现?

网友A:
晕,我的话算是白说了...

那本书看来你还是没怎么看...
上面有一个控制PWM的例子,跟你这个方式是差不多的,照着那个写就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楼主:
呵呵,那个程序,我确实还没看呢!看来我要把那些例子看完才能写程序啊!

网友B:
不怕,做不到warm_ice预期的那样也不要紧
关键是努力去调试,并且先能做出来,然后再做好,一步步来,一定能成功

楼主:
呵呵,好的,谢谢啊!可是教程中的例子我看着感觉很模糊的,
[PD.7, PD.0]?????代表的什么??

PDF1~0: PWM 占空比微调选择
00: 即在一组信号(4 个PWM 输出方波)中,占空比为[PD.7, PD.0]的方
波位于第0 个/第1 个/第2 个/第3 个周期位置。这个我也感觉很模糊???

网友A:
[PD.7, PD.0]代表在整个周期中输出高(或低)电平的宽度值.
这个例子中采用的PWM为8+2位,即调整时更为细致,8位中的每个数据还可分成4份,1份1份进行调整.
例如[PD.7, PD.0]为2AH,PDF1~0为3,则2A转为10进制为42,整个8+2位所表示的数据为42.75

楼主:
您好!
PD.7-PD.0经过PDF1~0(11)宽度微调控制四个数分别变成43、43、43、42然后取平均值得到42.75??可是取平均值使系统自动的吗?还是再人工定义??

网友A:
您好!
PD.7-PD.0经过PDF1~0(11)宽度微调控制四个数分别变成43、43、43、42然后取平均值得到42.75??可是取平均值使系统自动的吗?还是再人工定义??
引用 楼主:

没错,是硬件自动处理的.

楼主:
那个42.75是我上面说的那样得来的吗?

网友A:
那个42.75是我上面说的那样得来的吗?
引用 楼主: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