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着产品电路板画下来的图,请高手解惑!!!

楼主(2009-09-14):
这是个调光灯的控制电路板,我照着实物画下来的,产品是通过调节电位器J1来控制光的明暗变化。U4后面接的就是光耦和可控硅,可控硅控制市电接到灯上,我没画下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控制灯的亮度?是改变通过光耦的电流大小吗?如果是这样,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接个电位器和电阻,光耦串联,不是一样可以改变电流吗? 电路上是一个LM324 ,上图是我分解出来的,方便各位高手拍砖!
      还有我觉得这个电路上很多器件是多余的,比如D7,D9,R20,R4.还有Z11和Z12那部分是什么意思?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看明白U3构成什么电路没有?
看明白U3是个什么电路,楼主的疑问迎刃而解。

网友B:
我觉得U3是个比较器。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C:
R8上面接15V?
没看到有过零检测的电路。

楼主:
没看明白U3是干嘛的,没见过那样接的啊。
U4应该是比较器吧。
+15V是一个15V变压器接整流桥提供的,不知道设计者为什么不加电容滤波,+12V是15V经过7812转的,这个有一个100UF的电容。过零检测电路?是指什么呢?

网友C:
原来如此!
就是因为没接滤波电容,当做是电网同步用的。交流过零时,15V输出为零,U1输出低,积分电容C3充满电。
U3输出和电网同步的锯齿波,与U2输出比较,改变导通角,实现调光。

网友D:
做个记号~~

楼主:
迅速出来感谢版主,呵呵

楼主:
awey 真乃强大,我简单描述就能理解。
这是U4后面的光耦和可控硅电路,再加上整流桥和7812就是一个成熟的调光电路,阻值都标出来了,希望能给有需要的的人提供参考

网友E:
呵呵,6楼正解。

网友A:
楼主没有看到滤波电容,就想当然地标了个+15V,问题就在这里。
晶闸管电路,经常有这种事。分析电路工作时,必须考虑电源,是平滑的直流,还是脉动直流,还是交流。每个周期内可能还要分几段考虑。

网友F:
迅速标记下。

楼主:
恩,谢谢MAYCHANG的指点。忽视了电源的的性质,我还说呢,这人怎么这么小气,电容
都不给一个。贻笑大方了

网友G:
学习了!保存了再仔细看

网友H:
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A:
楼主是从产品电路板抄下来的电路。
如果是要做产品,这个电路还可以再简化一点。
图中整流可以是全波整流也可以是桥式整流,A点取电网同步信号,B处供电给7812。
变压器可以省一个绕组,另外省几支二极管。

网友I:
awey 你太牛了
收藏下,好像收藏功能能用了

楼主:
maychang 厉害 ,这是产品电源部分,是否比你高明

网友J:
楼上这图跟mychang在18楼的图差不多的啊,只是mychang的是全波整流而你这是桥式整流的。

不过你这A点下有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保护用的?

网友A:
完全一样的嘛,看不出有何区别。
我在帖里已经说了,可以是全波整流也可以是桥式整流。

当年用这个电路时,中国市场上还没有7812呢。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的,所以我问是否高明一些嘛,明明是疑问句嘛

网友A:
如果是稳压管,那是限制A点电压幅度,以便与后面的电路配合。若是将两个电阻的分压比取得小一些来限制幅度,则波形整体减小,过零不如这样准确。若是普通二极管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目的了。

楼主:
我也以为是稳压管,可是黑色管体写着IN4007,说明是整流管

网友C:
我通常在21楼的图上,A点处直接加到NPN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加上拉输出,可以提高检测的精度

楼主:
哦~ 受教
试验一下

网友K:
要分析电路,电路上各个元件的基本参数都要搞明白了,这个电路稳压管稳压值都没标出。
这个电路确实太复杂了,那么多元件看不出来有什么作用,我要是老板,第一个开除这个设计师。

楼主:
题目不是说了嘛,是我照着电路板画出来的,二极管参数当然不知道了,难道可以测出来吗?人家设计师肯定知道参数啦

网友K:
稳压值上电测量便知。分析电路有时候需要实际测量电压和波形。

网友L:
maychang  awey  xwj mcuplayer ~~~~~~~~~~~
你们真是太强大了,什么时候有你们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M:
厉害,俺算佩服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