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对元器件的影响

楼主(2009-09-14):
公司产品在低温下,发现性能有一些偏差,不知道主要是哪些方面造成这样情况的
电容:受温度影响是产生一个先高后低的变化,如图;
电阻:正温度变低,阻值变低,有的说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导体了。

那其它元器件呢?二极管,三极管,运放,单片机,稳压管,FLASH,晶振,TVS,AD等.

楼主:
从图上看,X7R是温度性能最好的一个,容值变化最小了

网友A:
有没有测试国COG电容 ? 即NPO

网友B:
楼主搞的高频电子? 只有调谐回路, 频率基准, 才会考虑电容的温度系数

楼主:
楼上,不是搞高频电子, 主要想整清楚低温情况下,各元器件性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二极管,三极管,运放,单片机,稳压管,FLASH,晶振,TVS,AD等.

网友C:
在地摊上面买一科学计算器,计算99的阶乘,然后放冰箱一会,再次计算,你就会发现时间相差相当大

楼主:
那是低温影响的结果表现, 原因呢???具体到元器件呢??谢谢!

网友D(2009-11-05):
每个设备都有它的使用环境、温度等,这是由组成设备的原材料和设计标准所决定的。
   工程师的职责就是根据设备的某些标准,正确的选择元器件然后进行可靠的设计并加以验证,输出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网友E:
光一种元件的问题都够讲几天了,你一下整出一堆,这可热闹了。。。

网友F:
有没有测试国COG电容 ? 即NPO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NPO的温度特性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