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9-09-14):
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用两个达林顿管子控制一个线圈,大家发表一下两个二极管D1(浪涌保护tr3的),D2的作用是什么?

个人理解:
D1和D2是保护TR1、TR3的,当TR1和TR3截止时,继电器通过D1、D2放电。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123&extra=page%3D1

网友A:
应该就是续流的作用

网友B:
是接错了吧,这种接法不能起到续流作用,等于没接

网友C:
储能返还给电源的续流电路,因为能量泻放快,可以加速继电器的关断。

网友D:
这个电路记得以前讨论过一次。

二极管的作用是续流,没接错,3楼再去想想;P

网友E:
这简直就是双管正激的开关电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