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 按键

楼主(2009-09-14):
P60、P61,P62,P54,P53,P52,都是接单片机的IO口。
其中P61,P62,P54,P53单片机一上电即输出方波2
键K1一按后则P60也输出输出方波1,且L1就亮。这时L1,L4,L2,L3两边都是同样的方波
方波1与方波2刚好对称。
为什么L1,L4,L2,L3两边都是同样的方波而只有L1亮呢??
这电路我实在不明白
只有K1按了,其它键按才有效,K3,K4按则没灯亮,K2按一次L2亮,K2再按一次L3亮,再按则L2,L3同时亮,再按K2则L2、L3灭L4亮……,K5按一次则L6亮,K5再按一次则L6灭,L7亮.
K1按下时,他的P61一直有5V方波在,怎么识 别按键按下时产生的下降沿呢??

网友A:
晕了 楼主实现的控制逻辑够复杂啊 呵呵
应该是程序问题 请问是什么单片机 IO口怎么分配的 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
关键是要写程序
以前别人做好了的,电路也实现了控制
但我没搞过这种按键,觉得有难度,那位大侠提示下咯

楼主:
大侠们,看看这电路呀!!不是那么简单呀,看似简单的其实不是那么会事呀!!!
帮帮我这刚入行的小弟呀!!

楼主:
在给个详细的图,上面有解释,希望好心的大侠给点意见!!!!

按键  (158.67 KB )

网友B:
等待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