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节能灯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9-14):
我不太明白这个电路震荡电路部分的工作原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它是怎么起震的,反馈通路又在哪里,频率应该怎么计算啊

楼主:
file:///d:/我的文档/桌面/节能灯

楼主:
不会贴我画的图  ,只能找了个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A:
你那图参数乱标。震荡靠T1的正反馈,
至于频率应该怎么计算,目前国内还没人会。

楼主:
有这么夸张么?  国内还没人会?

网友A:
是有点夸张,但目前还没看过计算对的。

对频率的影响因素太多:脉冲变压器的材质,大小,圈数,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频率特性,饱和深度,
高频扼流电感的感量,内阻,材质,灯管的压降,特性,并联电容,还有那个接到高压端的电容等都
有关系,同时还于电源电压大小,纹波,环境温度等有关,你说怎么建模计算?

多年前看过某些专家的论文中计算,是狗P不通。

网友B: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老是找不到参数的计算方法呢

网友C(2014-01-04):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夸张,但目前还没看过计算对的。

对频率的影响因素太多:脉冲变压器的材质,大小,圈数,三极管的放 ...

支持!专家非要计算,和实际总归不一致,漂得多的就没有参考价值了,检验在这个节能灯上还是蛮主要的,要回过头来进行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