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上2FSK用DSP(5410)咋实现的?

楼主(2009-09-14):
速率较低的波特率 300 600 1200
现在的问题是发送的数据较长如何保证来个1,DSP把个相应的正弦波给发出去(1.MCBSP要收满16bit一字才进来到DSP RAM,貌似不能一位一位的进来啊。
   2.外部中断就算了吧,下降沿触发,要是有多个0不就囧了。。)
    要发送数据由另外的MCU确定。

以前的项目时用AD98xx来做的,现在BOSS想用DSP来实现节省成本。调制打算用泰勒展开加查表来实现。解调部分想用FFT但是感觉1.实时性不够,处理不过来 2.数据太少,FFT分析不出来。

进来的给点思路吧。。。

网友A:
FSK信号的产生涉及的是编程技巧,输出当然是按位进行的,但还要引入适当的传输层、物理层协议栈。解调仍然按位读入,根据同步转为字节后进行处理,无需什么FFT,楼主看来对无线通讯的基本概念还未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建议先好好看书,如大学教材通讯原理、数字通讯等等。

楼主:
chunyang大哥,我可能没表述清楚

我这里的2fsk是用在比较简单的通信中的,不是PSTN也不是移动通信中,比它们要简单,只是简单的调制与解调用在专业(电力)有线通信上。但是又比电话拨号的的那个DTMF/FSK稍微复杂些。
这里不仅仅要将0或是1解出来,还要将对应的频率,电平算出来

我在一楼中提到的问题包括如下
1.DSP与外MCU的接口问题,因为DSP要调制的数据来自外MCU。数据有可能很大如2^30,如MCU要发送“000111001”,MCU该如何与DSP接口把这数据传给DSP。
2.在DSP中解调在线路中“走”过一圈的上述调制信号,并计算频率,电平等。因为要计算频率电平等,传统用在电话拨号上的什么延时相乘解调,GA,算法貌似不够。因此打算直接用FFT来算。但是感觉怕1.实时性不够,处理不过来 2.数据太少,FFT分析不出来。

进来的给点思路吧。。。

网友B:
晕,
经过传输后要还原频率还算容易,还原电平那可就难了。

如果信息量大,应该考虑多载波复用(还是归结于数字信号),而不应该考虑用模拟电平来表示。

网友A:
FSK本来就是用频率表示0或1,你这是软件FSK而已,无关什么电平,都是数字量,如要传输模拟量,需将模拟量AD后再进行FSK调制,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没有必要用单独的一片DSP实现,MCU都足以胜任,电力线载波的带宽很有限,即使多频并发传输也不过是简单合并一下输出信号而已,各信道仍然是独立的,调制解调过程也是,楼主的思路完全不对路。

楼主:
回 chunyang 问题是现在BOSS想省两片AD98XX,2410A还要跑WINCE。。。仅靠2410肯定不行的。。BOSS想用软件去把硬件省下来。。。

楼主:
硬件实现也有局限性,用DSP来相比局限性就小多了,也灵活得多

网友A:
用MCU做软件调制解调就可以了,比DSP便宜得多。

楼主:
呵呵。。BOSS想用DSP来做,O(∩_∩)O~   主要我来做,但是遇到三楼提到过的问题。暂时还没想明白。

网上也查了不少东西,看到类似的基本都是电话拨号那个,调制和解调和我现在要做的,实现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
DSPRELATED上面的关于fsk的好多帖子都看过,还是找到解决三楼提到的问题的方法。。。

网友A:
你老板愿意多扔银子那是他的事,你的事首先则是补课,理论基础。

楼主:
谢谢 各位。正在补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