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14):
在使用STC12系列单片机时,有时EEpROM的数据有时会丢失,有没有人遇到过呀?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用STC12系列多久了,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楼主:
几个月了,原来没有发现,后来批量生产时才发现的,大概有2%左右的产品会出现参数被修改,后查证不是认为修改,好像是受干扰后参数被修改掉了,eeprom的程序是用的stc的例程,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一般来讲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真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看看你eeprom的程序了,实在解决不了问

网友C:
注意重复上电和掉电的处理。

另外EEData的数据要做冗余处理,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尽量实现损坏数据的恢复。

楼主:
我现在是靠冗余处理来尽量保证数据不丢失,但这只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数据丢失一般是发生在外围电机之类的大功率期间启动时
请教5楼,在重复上电和掉电时怎么处理?能否明示一下

网友D:
你写一半就掉电怎么可能不丢?!
冗余+校验是唯一数据完整性的办法。如何冗余那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E(2011-12-14):
一般EEPROM的数据变成FF,是受干扰后复位时读写导致,你可以加一个延时的程序,程序每次断送电或复位时,都执行500MS的延时,这样估计会好一点!
还有一个,最好就是程序正常运行时,不要修改EEPROM的数据,在上电时,把EEPROM的数据读到RAM操作,这样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