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电容型号

楼主(2009-09-14):
(无正文)

网友A:
精密整流的滤波电容容量对结果影响不是太大,毕竟你选用的这种办法精度就不高。

楼主:
我希望最好能控制到误差在5%以内。至于精密整流出来的波形肯定不是完全直流的,这个我可以在软件上测出多个点求平均值,这样是可以控制其误差的。考虑到电容的误差和温度影响,所以电容还是有高点精度。

网友B:
X5R、X7R的温漂不大,高精度的话看型号尾缀,有5%档的,再有就是选用有机薄膜介质电容,体积比较大,常见的为有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