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源滤波电容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9-14):
(无正文)

网友A:
降低高频阻抗。

可能这个芯片的频率很高,电流也很大
(比如高速CPU、DSP、FPGA等...)

楼主:
能不能说明白点呢,电容接的越多,降低的就越多吗?同样容量的电容哦,另外,我是新手,印象里面,滤波作用,就是滤除杂波,降低高频率阻抗是个什么意思,能详细点说明吗、。?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B:
分散到各IC

网友C:
同意楼上

你看的是原理图吧  那10个电容应该分给每个使用1.8V的IC输入和本身的1.8V输出留一个,在布PCB的时候,分配开,而且要接近IC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再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