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供电要求用兰色LED怎么样最省

楼主(2009-09-14):
3V供电要求用兰色LED怎么样最省
采用3V的电池供电,但工作指示要求用兰灯LED,兰LED压降在3.3V左右.好象是没有低一点兰色LED吧.有什么办法最省事让LED亮起来.接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啊升压让LED亮.能不能用倍压电路呢.大伙这样用过没有

网友A:
兰光的有2.xV的、 倍压当然可以输出比3V高、 简单的不用三极管都可以,不过软件麻烦点。

网友B:
“接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就是最省的了。

当然,借用别的多余器件、电源除外。

网友C:
IO口上接电容和二极管倍压,驱动LED足够了。

楼主:
我不想用三极管.用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吧

楼主:
那位能否传过图上来?学习一下.要求器件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