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IC

楼主(2009-09-14):
请教各位大侠:

请问有没使用过,交流220V直接转成9V,1.5A的IC

请提供货源

网友A:
没有这样的IC。
最接近你的要求的,也要将220V交流整流滤波,芯片输出加高频变压器,变压器次级还要整流滤波,并且还要有电压基准和反馈电路。

网友B:
直接上开关电源吧

网友:
你说的单芯片做不到,可以做开关电源完成,我们专业做PWM控制芯片,可以给你推荐适合你的产品,并可提供方案给你,秦生 13389266567,qinjun1215@126.com

网友C:
有N多这样的电源小模块

网友D:
AC-DC电源模块有的是,要看你选什么档次的了,好一点的:
www.murata-ps.com
国内的貌似西安的口碑比较好。
金升阳的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