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或者FPGA驱动网络摄像头如何实现?

楼主(2009-09-14):
如题,本人想用单片机或是FPGA驱动网络摄像头(台式机上常用那种),哪怕只拍几张照片也好,数据存在E2prom里或是传给电脑都可以。

网上没找到合适的资料,各位有啥经验或者想法没,指点下,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找个Linux能驱动的网络摄像头,研究其驱动,然后再用单片机或FPGA外扩一个USB_Host接口,将软件移植过来进行测试,这些工作得花上一年半载的.

网友B:
用pal制式或者数字摄像头.某个id的广告就是,我买过

楼主:
3# 古道热肠 热肠大哥,你吓我一大跳,这么麻烦!我还只是个大4的学生,一年半载的时间……

楼主:
4# icecut 我找找相关的资料,谢过

网友C:
应该不难,现成的东西都有~

网友D:
usb摄像头吧?不是网络摄像头
随便找个带usb host或者otg的芯片,stm32或者dsp啥的,不要用8位单片机。
内存越大越好,一副图像可就是几百k字节的。
usb摄像头是个标准usb class,所以驱动起来也不难。有很多资料和代码,上google研究吧。
如果说 usb老手,一个月足够了。如果是新手,我估计3个月也差不多了。又不是做产品

楼主:
8# coreduo 谢谢老兄,是USB摄像头。我再去Google  Google

网友E:
单片机或者FPGA驱动USB摄像头  难度太大  不划算  不如直接驱动图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