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距离(50米-100米)小数据量无线通信可以用哪些芯片?

楼主(2009-09-14):
最近在搞一个太阳能路灯的项目的设计,想在照明控制器上加一个无线通信的模块(也许成本高了点,只是一个想法,且不讨论使用无线模块的意义吧),可以控制所有的路灯同时亮暗,也可以把路灯的故障信息传给远处。不知道有什么价格合适的无线通信的芯片吗?
     看人家的论文,有用一个叫PTR2000的芯片的,不过在网上搜不到他的价位。
     请问在通信方面有经验的坛友,有什么其他性价比高的芯片模块可以选择的吗?

楼主:
没人支持呀  顶起

网友A:
任何一款FSK数传芯片均可满足,在国内使用433M频段,如果缺乏高频系统的设计经验,使用成品模块即可。

楼主:
谢谢  在百度上搜了许多  cc1100,1020,2500         NRF系列
感觉TI的芯片可能更好用些吧

网友B:
用集成模块的就可以了,300块左右(一套),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用过

网友A:
300块一套实在太贵了……

网友C:
我们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单灯控制的)。现在正在推。(做个广告先。。。。。。)

不过这一市场不是太稳定啊。我并不看好这块市场。(也看关系和机遇了)
我们市场价200RMB每栈灯,照样布置的人比较少。因为它的用处还不明显。
LED路灯并没有大规模使用。(LED灯本身就有问题。。。。。。。。。。。。。。)

最后做个广告:如果你客户事在是提了这个要求的话。你可以直接联系我sinanjj@gmail.com
200/灯。单灯控。1w栈灯起(灯少成本高,算上主控器,上位机软件什么的)

网友D:
没有做过无线射频方面的话还是买现成的模块吧
50-100m短距离的成品模块现在也不贵

楼主:
我还准备买个十几元的芯片自己做哈,估计做不成再买模块吧。
不会买200元那种现成方案的,自己先试试。

网友E(2009-10-23):
我们又模块成品,我们专门做模块的,QQ571638331

网友F:
买成品模块也不贵的,比如说UBEC方案的模块非常便宜,有需求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G(2009-12-23):
笙科A7102,A7103都可以

网友H:
chunyang的签名里面就有你要的东东。:)

网友I(2010-03-29):
这个可以说任意的模块都可以实现。

网友J:
315M,到电子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很便宜

网友K:
太阳能就做光控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人控制

网友I:
很多很多

网友L:
很多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M:
上电力载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