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求助!

楼主(2009-09-14):
设计一个双层板,两侧都覆铜,一侧覆铜接模拟地,另一侧覆铜接数据地,然后在用0欧电阻连接两个地。这种做法合理吗?

网友A:
貌似还合理咯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