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Spice中 0V,5V,频率为500HZ的方波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9-09-14):
在PSpice模型中,在SOURCE选项中有电源参数如V1,V2,TD,TR,TF,PW,PER,各表示什么意思啊,怎么设计才能实现0V,5V,频率为500HZ的方波,急!!!谢谢各位

楼主:
哪个模型可以产生脉冲方波?

网友A(2009-12-22):
VPulse可以,在Library\pspice目录下的source库中

网友B:
3楼的兄弟 : 你这个目录是说的: 老TYW的书库吗?

网友A:
4# jepsun  我说的是Cadence Allegro 软件中的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在库里找到\PSpice\souce.olb,然后加载,在source里找到Vpulse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