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稳压电源和tps5420的问题

楼主(2009-09-14):
各位前辈:
              我是新手,请教2个问题:
                1。我用大华电源DH1718G-4调节28v电压输出,并限流500mA。给我自己做的板子供电。接上电路板后。电压显示不为28v而是几伏的样子。不知道是何原因,为何输出电压变得这么小了。
2。我用28v给tps5420供电,片子热的厉害。手册上输入电压最高为36v。电路是参考tps5420的手册和ti的设计软件做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显然已经限流了。楼主没有注意此时电流不再上升?
2、你的电路有错误,这一点毫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我已经上传了。。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不一定是电原理图有错误。
可能元器件损坏,可能焊接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我稳压电源设置的是28v输出,为什么一接入电路板稳压电源显示就只有几伏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因为负载过重?有什么解决方法么?谢谢指教

网友B:
唉...

当然是负载过重啦~
电源电压被拉下来或者限流保护了,而到了几伏时,负载电流随着电压下降而减少到限流值,电压也就平衡在这个点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增大限流么?但是我的片子会烫的厉害。。。。我新手。。呵呵。。。请不吝赐教

网友B:
自己去计算负载所需功率,
很可能是你的电路或负载不正常。

PS:
不要钻牛角尖,别人的提醒你为什么不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多谢指教

网友A:
说你的电路有问题,根据是你的芯片很热。你自己说的:热得厉害。
至于错误在什么地方,只能你自己找,别人无能为力。因为实物在你手中,别人看不见。
我曾有块电路板,焊接后通电工作不正常,经检查发现板上相邻的两条线短路,但用放大镜看都看不出哪里短路。最后是放到工具显微镜下才看出来,有条不到头发的1/10那么宽的线。

网友C(2011-12-14):
ENA那脚为啥悬空呢?C4改为100U

网友D:
看看pdf就知道了
C4是根据输出算出来的,具体pdf中能找到

网友E:
ENA是可以悬空的,因为芯片内部有一个5uA的上拉电流源,输出电容按照参考设计给出的是100uF左右,给150uF问题不大。这一块芯片的最大建议输出电流是2A,如果电源输出和呆在正常,芯片发烫的话可能需要你注意PCB-Layout,进行散热处理,常见的方法有加大地的覆铜面积,在芯片背面加一些散热孔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