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分析该电路的原理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09-14):
请版主及高人帮助分析该电路的原理(包括参数)有没有问题。这是一打豆机,没装豆子时按住开关,马达转,松开马达停,装了豆子时按一下开关,马达转,再按一下马达停,再按一下,马达又转,豆子打完漏掉后马达停。

网友A:
直接贴图吧。实在懒得下载再打开。

网友B:
R7是个压敏吧?
U2—A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上电瞬间U2-B的13脚(Q)输出的还是个高电平啊。

网友B:
觉得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上个按键控制部分的图吧

楼主:
有没有高手把此电路完善一下,4楼分析有点道理,如何避免,谢谢!

网友C:
我来说说(重要的先说)
电路的总体思路没错,但有一些问题:
1、A1,A2对电路的地是接近220V的交流电压,显然电路中的电流检测不能从A1、A2取得,这点很危险。
2、电流取样如果改在可控硅的上端,也比较麻烦,因为电压有高过VCC的,要降压再差分放大,最好将电源
  部分更改一下,让输入的AC2作为电源的地,降压电容移到上面与AC1联通,这样就可以用原图的电路检测
  电流。(电路要做相应的调整)
3、按键电路可以简化,U2-A可以不要,U2-B的12脚输出串一个电阻,再接个电容到地后,连到9脚。
4、三极管Q1的基极要接个电阻到地,虽然R5与R16串联相当于是个接地的电阻,但阻值太大了,因为D4导
   通时,上面还有0.7V以上的电压,不能是Q1彻底关断。
5、Q3可以省去,用正反馈电阻替代:U1-A的1脚加个电阻连到3脚,即可实现一个比较回差。
6、D3可以不用,改成限流电阻,不然Q1导通时,可能会拉低VCC。

网友C:
图贴出来给大家补充

楼主:
谢谢版主的精辟分析,受益不浅,根据分析,电路修改如附件,请帮助分析电容降压是否OK,另R15,R18的值是否OK,U2-A暂不省了,它是多余的,回差电路也不改了,调试方便,还有不会贴图,请斥教。

楼主:
该电路好像上电瞬间U2-B的13脚(Q)输出的是个高电平啊,是否上电就开机,如何避免,谢谢!

网友C:
还有点问题:
1、二极管D2要移到上面去,AC2和你电路的地相连。
2、D7取消,C7改用个103的电容,A1串联一个1K的电阻,放大倍数加大,运放做成一个半波放大器,
   同时加大C6,使得C6上的电压在有负载时比较平滑。
3、可控硅移到M1端,M2与AC1直接相连
4、三极管Q1的集电极接VCC,发射极通过一个330欧的电阻到可控硅的触发极,此时R18可以不用
    再在可控硅的阳极和触发极间接个10K的电阻。

网友C:
还有:因为已经有单稳态防抖电路,C5不需要加,
至于开机状态,最好在U2-B的10脚,加个电容到电源(最好并联一个二极管),
再加个电阻到地,使得开机时,13脚输出为0。

网友B:
awey厉害啊,你是怎么学来的?

很想听你讲讲U2-A组成的单稳态防抖电路的工作过程。

楼主:
awey牛啊,把我的电路全给推翻了,搞得面目全非,我都晕了,可否按你的思路画一个完整的电路,让我慢慢理解,拜托了

网友D:
当按键闭合时,U2-A的3脚从0跳变到1,结果U2-A的一脚变为1,然后呢,U2-A的RESET脚变为1,于是1脚又变回0,如此0101的变化

网友B:
我跟楼上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
当按键闭合时,U2-A的3脚从0跳变到1,结果U2-A的一脚变为1,但如果按键还没完全闭合还在跳动时,1脚出现的是脉冲电压,被C4短路到地了,所以1脚还是低电平,只有当按键可靠闭合稍许时间(C4上冲满了电)1脚才是个稳定的高电平。这样起到防抖作用的。不知对否?
楼下继续。

网友D:
是的,reset引脚接的是RC电路,有延时功能

楼主:
请问我原始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请问我原始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有没有高手回答我

网友E:
我认可版主,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