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全速运行出错啊!~求助

楼主(2009-09-14):
我在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后进行硬件仿真,单步执行数据没问题,可是进行全速运行的时候数据输出就有问题了。
在程序中我用的是SPI口的读写程序,通过SPI协议对外设进行读写,特别当读的时候,把接收寄存器TXBUF赋值给一个变量的时候,不能正确赋值。是我程序写的时序的问题吗?

网友A:
接受缓存是RXBUF吧?先把RXBUF赋值给通用寄存器Rxx看看。
如果全速运行出问题,试试在MCU与外设的通信程序语句中添加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