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CapSense触摸按键的PCB设计

楼主(2009-09-14):
我看了一下,资料上说CapSense的触摸按键是焊盘或者线迹,但是制板的人跟我说焊盘上面是不能上绝缘树脂的(即覆盖层),也就是只能把金属裸露在外面,这样的按键显然不行,而用线迹做的按键,不知道为什么实现不了,最后只能用线迹做按键,然后中间用一个小的焊盘做电极,这样确实有效,但不够美观,滑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请问谁能指教一下到底应该怎样设计,因为要批量生产,最好能用电路板工艺。
我是新人,请多指教,最好有PCB图或者元件封装。

网友A:
只要你要求PCB板厂,可以在焊盘覆盖绿油.有这样做的.

楼主:
但是老板跟我强调要么铜箔上敷绿油,要么焊盘裸露外边,没有第三种。
晕,我再找找其他印制板厂家。

网友B:
笨,
干嘛非要用焊盘啊?焊盘就是用来焊接的啊,当然不能散绿油

自己画个封装即可,想做成什么形状都行

网友C:
PCB厂可能比较死板,他们感觉是pads就不能上绿油。

同意楼上,画板时自己画个封裝形状就OK了

楼主:
画封装就可以不用画焊盘吗?
那用什么来替代焊盘的作用呢,我上面提到过的,用线迹画出来的板子达不到电气特性啊,不会是铺铜什么的吧,请解释得详细一些。

网友D:
制板商其实懂得很少
他们只知道加工指标
像ls几位说的,
自己画吧,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己画该拿什么替代焊盘呢,请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画封装具体应该怎么画,怎样替代焊盘的作用,请解释得详细一些。

楼主:
封装应该怎么画才能取代焊盘的作用,说明地详细一点,行吗?

网友E:
焊盘上上绿油不是不能焊了吗?

网友F:
封装用焊盘可以的,最好是焊盘弄小些,然后用工具画个圆,但是到最后把焊盘去掉,弄上过孔形式,就OK了

网友G(2009-11-06):
还是自己画个特殊封装吧,挺快的

网友H:
15楼,不懂可以看下面-CapSense PCB Layout-初学者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2871

网友I:
19楼的资料对初学者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