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中的振铃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4):
各位大虾有没有做楼宇对讲的呢?大虾们有没有碰到过分机振铃的时候图像有一些雪花的干扰。一点一点的。形状跟程序的代码波形类似。
注:我的振铃声是由主机程序产生的。
大虾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网友A:
这事得请教洗碗的同学

楼主:
有设计楼宇对讲的高手在吗?

网友B:
加滤波器

网友C:
对讲地与视频地是否独立布线的?如果是共用的,产生干扰也很正常,铃声是从主机单片机IO口模拟产生的吗?拔掉CCD,让分机白屏是否还有干扰吗?如果没有了,有可能在主机地CCD之间地线没处理好,将CCD的地线单独拉一根线到电源的地线上去试一下。如果有,就得查一下主机至分机之间地线回路问题了。
做哪个厂家的牌子的?

网友D:
对讲地与视频地是否独立布线的?如果是共用的,产生干扰十分十分十分十分十分正常
如果要防止这样的干扰,用差分法是传video,或者射频调制后传送。

网友E:
LS 正解,就是地线串扰和电源串扰

看你的现象,加强电源退偶也可改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解答。我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把音视频地分开的。并且用两个电源(音视频电源)对它进行供电。但还是有干扰啊。我其他的机就没有。只是在主机IO口产生代码振铃的就会有这种干扰。

网友D:
changdianlan 长电缆的分布电容,相当于audio线和video线之间连接了一个电容,信号被互相耦合过去,很正常呀。不仅仅是底线问题。实际上你在audio上也可以听见video串扰过来的声音。不信的话,你去掉video信号看看,声音一定有差别。

网友C:
你能保证从电源--主机---解码器(视频分配器)---分机这一路上都是不共地的吗?很多产品虽然使用两组电源,但很多时候在CCD与主机那一块就给共地了.还有就是通话时候是否也会有干扰纹?主机那里的振铃输出电路是否使用的视频电源供电?视频电源是否是开关电源?
最怀疑还是你的CCD是否与主机共地了,加上振铃输出驱动那块PCB没布好,干扰到CC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