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编辑PCB库

楼主(2009-09-14):
protel99原来可以从“浏览元件库”对话框进入pcb库的编辑,现在不行了,因为“编辑”按钮变成了灰色,请教高手给与指点!请看附件的图“浏览元件库.jpg”

网友A:
重新加载下元器件库试试。还有,最好不要用中文版的99se

网友B:
对,中文汉化版的99SE一点不好用,最好还是用英文版的,很好用的!

网友C:
经典99SE的界面风格…… 这是AD的,加入了三维真实模型。就像拿到了实物,可以翻来覆去地看,COOL。

网友D:
支持用完整英文版的!

网友E:
4楼不是99se,是DXP

网友F:
中文的连3D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