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768振荡器的设计

楼主(2009-09-14):
小弟我要用32768晶振产生32768HZ的方波,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介绍和原理图,结果试了后发现波形好紊乱,因任务急,所以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帮我找一个绝绝对对正确的原理图,一定要是试验通过的,再次哀嚎,感恩戴德!

网友A:
一个非门加一个电阻,两个电容那种不行吗?

楼主:
file:///C:/Documents 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值有问题,不过我都是按照找到的原理图上给的值啊

网友A:
看不到图,说说你用的IC是什么型号的?电阻电容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