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gps 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2009-09-15):
我串口中断接受gps  为什么debug  全速运行  好像是串口中断有问题一样  有的时候可以接受 有的时候 就像死了一样

网友A:
建议不要在调试模式下操作。
Gps的串口数据1s更新一次,如果想查看,直接通过另一串口连到计算机上,通过串口助手查看更直观。

楼主:
会有我说的这种情况 出现是吗?  有的时候接受的数据 有问题  一直接受不到正确数据 是不是gps一直发送数据 在调试模式  会引起 波特率错位   尤其是 高波特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