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一个TIMER上做4个脉冲计数?

楼主(2009-09-15):
请教如何在TIMER2上做4个脉冲计数?

网友A:
定时器自由计数,开起4路捕获。
需要注意信号的周期与定时器的周期,避免定时器套圈。

网友B:
希望用定时器的计数器自动计数,每个定时器只能处理一路脉冲信号,不能实现你的要求。

如果一定要用定时器,只能采用输入捕获模式,在捕获中断中使用软件计数;当然也可以使用I/O口的外部中断,在中断中计数的方法。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我用输入捕获模式试一试。